[仿真讨论] DB头和RJ45对以太网信号质量的影响程度分析

楼主(2012-03-29):
请教高人
            100M工业以太网,分别用DB头和RJ45,不知道哪个抗干扰能力更强,譬如脉冲群干扰和静电干扰

网友:
个人感觉与接头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引线并不是很长,如果追求极致,那就看DB头和RJ45 哪个更接近传输线的特性阻抗,这样电磁干扰(对外界辐射)就会比较小。其次是考虑长度等机械问题,保证共模造成的EMI 最小。

对外界接口,由于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不用考虑那么多,主要保证系统不受外界干扰即可(不干扰外界)。主要是接口后面对信号的处理,比如网络隔离模块等其他零件对信号质量影响。防静电也主要是用网络隔离模块开控制或加其他TVS电路,最简单的是在信号线上串接一个小电阻来衰减静电的能量,或者在末端端接一个小的电容来过滤相应频率的冲击脉冲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