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片选信号

楼主(2012-03-29):
CPU支持32位DDR2,外围接了2片DDR2,但这两片ddr2共用一个片选信号CS,有个疑问是CPU如何知道选哪一片DDR2呢?这两片DDR2共用WE,OE,BA,RAS,CAS等,不同的是DM,DQS不一样。

网友:
你数据线肯定也是并联的吧? 你这个肯定是两片16位的,并联起来作为32位用。

楼主:
data线不是并联的,地址线是并联的,CPU是32位的。 不明白的是这两片DDR是怎么区分的呢?靠的是DM,DQS吗?这

网友:
楼主,你先说清楚你的ddr芯片的数据总线式是32位还是16位的。

网友:
DDR内存是16位,其中:
DDR芯片0数据线D0-D15连CPUD0-D15,DDR芯片1数据线D0-D15连CPUD16-D31,CS并联,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5#说的对 ,CPU的DDR2总线是32位的,所以用了2片DDR2(16位)分别作为高16位和低16位。所以共用一个CS,哪个能具体说说DM和DQS的作用啊

网友:
一个片选,通过DQS来选操作哪一个DDR,BA来操作哪一个BANK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