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软件在一个区域不能同时共用.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03-29):
altium软件在一个区域不能同时共用.怎么解决啊?

网友:
断掉网线

楼主:
我就是想不断掉网线的情况下能够共用的。。。不过还是谢谢 你!

网友:
生成的.ALF文件时SerialNumber不要重复

楼主:
我看了我的软件生成的.ALF文件没有发现你说的SerialNumber啊!如图就是生成的.ALF文件。。第一次用ALTIUM。。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楼主: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啊!!我重新搞了一个.ALF文件拷贝到我的安装目录下就可以啦!!

网友A:
还有一招,利用防火墙。进到windows防火墙-例外-dxp(将本项前面的钩去掉),我们是9.2,这么处理,局域网就统统不冲突了。我也试过6.9,但6.9用这一招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招,利用防火墙。进到windows防火墙-例外-dxp(将本项前面的钩去掉),我们是9.2,这么处理,局域网就 ...

谢谢啊!!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