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画的封装库能转换pads的封装吗

楼主(2012-03-29):
ad软件画的封装库(后缀名intlib)如何转换pads的封装。谢谢回帖的朋友!

网友(2012-04-28):
我也遇到此问题,正在研究

网友A:
用PADS自带转换软件PADS library converter 进行转换

网友(2013-07-08):
引用 网友A:
用PADS自带转换软件PADS library converter 进行转换

这个转换工具只能转PADS的新旧版本间的库。

同求AD库文件转PADS...

网友:
好像不能直接转把库进行转换,要把它放到PCB里面,然后再PADS里面自带的一个那个软件进去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