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AD这个错误时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29):
大家看看我在AD中遇到的错误,帮忙看看怎么解决,封转什么都添加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原理图与PCB封装对应不上,看看是不是你管脚的名字定义错了,比如一个二级管,你原理图上定义是1,2脚,但是你PCB封装定义是A,K脚,他们在导入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

楼主:
不是的,封装定义好着呢,就是个电阻。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
    可以尝试在原理图中将有错误的两个电阻删除然后重新从库中拖出来。

网友:
    估计是栅格的问题 你没有连接上  你把错的地方放大 看看是不是真的连上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仔细看看  再就是电阻的引脚不到端部的位置是不通电的  一定要把原理图的线接在电阻引脚端部 不要接在引脚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