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出错

楼主(2012-03-29):
我在仿IR_Drop快结束的时候出现这么一行:Error:No loop could be generated for computation of voltage drop!Voltage drop can not be computed.
字面上好像是没有环路,但是检查了并没有错啊,求助各位大牛。

网友:
这是因为VRM至Sink端的回路没有连接好,可以仔细检查下设计中有无开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