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shape应该怎样挖空

楼主(2012-03-29):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怎样能把图中的shape挖空成如图所示,我再画的时候那个小的shape怎么都保留不下来

网友:
    小的单独再画一块不就行了?

网友:
    allegro不支持这种shape
或者说这种shape在allegro来说是两个shape

楼主:
    是的,两个我是会画,问问大家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下ok

什么意思,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能具体讲讲吗

shape symbol只能是一个图形,不能差分多个的,这个是allegro本身的限制,那个避让的做法也是不行的,软件无法通过避让将一个shape拆分成两个,两个shape必须用很细的线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pe symbol只能是一个图形,不能差分多个的,这个是allegro本身的限制,那个避让的做法也是不行的,软件 ...

    那只能用2个shape组合起来了吗

网友:
    你这个如果是负片的话, ANTI ETCH能够做到

网友:
    胡奥着说你这个是,在 PIN连接方式中设置 十字连接,2个脚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