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uter中遇到的pad 问题

楼主(2012-03-29):
不知道怎么搞的,在用router 画图时,焊盘变成了附件中的样子(虚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改到实心的状态,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应该是按到字母“O”了吧 在按下字母“O”就会变成实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按到字母“O”了吧 在按下字母“O”就会变成实心的。

哈哈,非常感谢!
我也觉得也是我不小心按了什么键,但又不知道错按了哪个,现在要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非常感谢!
我也觉得也是我不小心按了什么键,但又不知道错按了哪个,现在要试试。

我本来以为我的router出问题了,一着急就卸载了我的PADS.

刚在同事的机子上试了一下,好像现象还不太一样,按“o ”后,PAD,VIA TRACE 是都变成中空的了。而我这出的问题是PAD和VIA是虚点的,trace等都是实心的.是怎么回事呢?还望指教。

网友:
那是你把这些元件和via设置成protect了。把他们改成unprrotect就成实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