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如何开关NET

楼主(2012-03-29):
如果我要单开一根NET 看走向 如何操作

网友:
右键-selected nets即可点亮喽

网友A:
无模试命令,n加空格加网络名

网友B:
滑鼠右键-selected nets,點選要看的ne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鼠右键-selected nets,點選要看的net即可

我把NET全部关掉!这样操作的话等于只是把NET点亮啦 我要的那个指示线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模试命令,n加空格加网络名

为什么有时候我按不了N 打这个无模命令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时候我按不了N 打这个无模命令呢?

因为你的输入法状态不对。要在英文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的输入法状态不对。要在英文状态下。

- -!是在英文模式下啊!我G啊 D啊这些命令都可以的 ~N开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 -!是在英文模式下啊!我G啊 D啊这些命令都可以的 ~N开不开

可能是设置了快捷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