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的s3c44b0开发板,各位大师给点意见

楼主(2012-03-29):
模仿的s3c44b0开发板,各位大师给点意见

PCB文件

网友:
找不到原理图啊?

网友A:
总地来说还算可以,不过问题也挺多,楼主可能注重在画线的美观方面,而真正layout的电子知识有点欠缺:
去耦电容没有放好;cpu的晶振太远,100TX和USB差分线等长没走好,也没有阻抗匹配;
由于没有完整的电源层,这样的板子做出来会噪声很大。
所以说做硬件,做layout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到家的。

网友:
打开你的图drc检查,好多线没连,是断开的!

楼主(2012-04-30):
引用 网友A:
总地来说还算可以,不过问题也挺多,楼主可能注重在画线的美观方面,而真正layout的电子知识有点欠缺:
去 ...

大侠说的太好了,很在理。非常感谢。
小弟还是初学者,能不能给推荐一些这方面比较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太好了,很在理。非常感谢。
小弟还是初学者,能不能给推荐一些这方面比较好的学习资料。

我建议多看芯片的datasheet和design 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地来说还算可以,不过问题也挺多,楼主可能注重在画线的美观方面,而真正layout的电子知识有点欠缺:
去 ...

说的很给力啊.学习了.
不过我觉得是双层板的话,最好尽可能的在板子上多埋地孔,因为没有中间电源层,尽量的多埋地孔让上下两层的地尽量的多点对流,这样对你板子上电源与信号形成的回路最短,尤其是主芯片的电源,最好是回路越短越好,所以有些地方也不必要为了美观将线间距拉的很漂亮,适时的也要推挤一下挤出一些空间来埋下地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给力啊.学习了.
不过我觉得是双层板的话,最好尽可能的在板子上多埋地孔,因为没有中间电源层,尽量的 ...

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