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是否能在不關閉board fille的情況下,讀取另一個board file的dbid?

楼主(2012-03-29):
如題,請問版上有沒有人知道是否可以在不關閉board file的情況下,讀取另一個板子的dbid。
目的是為做成新舊版本比對,希望利用dbid的比對來檢查是否有變異。

网友(2012-05-15):
如果你是正版使用者...
只有一套license
那就一次只能開一個file

楼主:
Hi farewall,
謝謝您的回覆,但我不知是不是您誤會我的意思或是我誤會您的意思。
我的需求是在一個Allegro下,開啟兩個board file 的dbid,不需要真的看到板子的layout。跟幾套license或開幾個file應該無關。
只是目前只知axlOpenDesign直接開啟board file,但以這種方式就會使之前的dbid被移除,所以想請問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同時讀取不同板子的d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