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厂 机械孔误差是多少

楼主(2012-03-29):
现在有根线离孔(通孔)10mil   厂家说 离太近

网友:
通常孔位公差可以控制到+/-3mil,金属化孔孔径生产时要加4-6mil补偿(不同公司可能不同),多层板还要考虑层压时的层间偏位,所以孔到线间距允许的话要尽量大些。

网友:
金属化孔孔径公差一般为+/-3MIL,非金属化孔孔径公差一般为+/-2MIL,孔位公差可以控制到+/-2MIL.
楼主所提及到应该是指:内层孔到线的间距问题喔,一般情况下,4-8层板内层孔到线的间距应保证有6MIL,8-10层板保证有7MIL,10-12层板保证有8MIL,12-14层板保证有9MIL,等等.不知楼住是几层板呢?

网友:
看板厂用的是什么钻机,若用日立钻机金属化孔孔径公差一般为+/-2MIL,一般钻机+/-4MIL,

楼主:
这么说完全没问题?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设计讲究的是“能优化则优化的原则”;不是工厂的能力决定了你的设计规则,而是你的设计规则决定了供应商的选择。针对孔到线的问题,不同供应商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有一个答案是永远不会变的,孔到线越近,生产合格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孔到线越近,生产成本就越高。既然你的供应商已经提出了孔到线太近,就应该去思考从设计端能否优化;

楼主:
我是为了求证
不是我的供应商说
是其中的一只鹅说   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