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异型安装孔封装

楼主(2012-03-29):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制作异型的安装孔,如附图半个圆弧那种:

网友A:
如果不是镀铜的话,在autocad里面 画好,然后 layout
并设置为 board cut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镀铜的话,在autocad里面 画好,然后 layout
并设置为 board cut out

大侠,如果是镀铜的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如果是镀铜的怎么搞?

镀铜就在那里放一个PTH焊盘

网友:
什么是PTH焊盘?

网友:
按普通孔做,板厂切掉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