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bank供电问题

楼主(2012-03-29):
1金币
各位大侠: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FPGA xilinx virex-6 有一个Bank没有供上电,会不会影响整体性能?

网友:
估计会有影响的,碰到过有一BANK没供电,结果工作不不正常。

网友:
BANK要求电源比较严格,BANK电源引脚后最好加一个大点的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