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有些高速线上的串接电容,电阻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2-03-29):
      像SATA  PCIE  等经常有在一端接电容电阻的,是端接匹配阻抗吗?
比如PCIE  从CPU 出来到CONN,接电阻,电阻靠近哪里是怎么定的啊,SATA  也是一样,今天面试被问得惨不忍睹!
    记得有时分RX TX ,RX 的时候电容靠近CONN ,TX  靠近CPU,请高手SI  EE  详细解释啊,成分感谢!

网友:
1. 高速线上串接电容,一般是起隔直流通交流的作用,也就是用来去除信号上的直流成份,只留下交流部分,
  高速信号,如果接到插槽或接口上,这种电容一般靠近接口放置(这种情况,一般只有发送信号上才有。)
  高速信号,如果直接接到芯片上,这种电容一般放在信号的发送端。
2. 高速线上串接电阻,常见为 22 欧姆,或33欧姆,一般起阻抗匹配的作用,防止信号出现反射,
  另外,串接电阻,也可以延长信号跳变的时间,从而抑制EMI。

  本人新手,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通常的AC耦合电容,都放在接收端,但是PCIe的协议要求发在发送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AC耦合电容,都放在接收端,但是PCIe的协议要求发在发送端

谢谢啊,我回去再问一下,

网友B:
端接电容电阻的一般有两种用途
一是进行阻抗匹配大多用源端串联匹配和终端并联匹配
二是将两种不同电平的电路进行级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AC耦合电容,都放在接收端,但是PCIe的协议要求发在发送端

不是很明白的你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端接电容电阻的一般有两种用途
一是进行阻抗匹配大多用源端串联匹配和终端并联匹配
二是将两种不同电平的 ...

将两种不同电平的电路进行级联的。这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AC couple还用来连接2个采用不同核心电压的系统,比如PCIe的,一边可能采用3.3V,而另一边采用2.5V。利用电容隔直的基本原理巧妙的实现了不同电压的系统的共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AC耦合电容,都放在接收端,但是PCIe的协议要求发在发送端

真正实际当中,到底是怎么放置的呢?对于芯片是TX放在源端,RX放在终端么?还是都统一的放在接口部分呢?

网友(2013-05-20):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AC耦合电容,都放在接收端,但是PCIe的协议要求发在发送端

PCI-e的AC耦合电容也是放在靠近金手指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实际当中,到底是怎么放置的呢?对于芯片是TX放在源端,RX放在终端么?还是都统一的放在接口部分呢?

串阻一般在发送端。 AC Couple 在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要求,但必须是等长的。
在CML/PECL/LVDS 在实际的应用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