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放置mark点...急!!!

楼主(2012-03-29):
    急:想在PCB四个角上各放一个mark点,但不知道放置命令是什么,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楼主:
    问题已解决...
Place /manually /mechanical symbols中添加mark

网友A:
    前提条件是你将mark做的封装与楼上说的路径是一致的,即mark点要在你的library里面,否者你是调不出的

网友B:
    放置板子对角,剩余的放置在大IC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条件是你将mark做的封装与楼上说的路径是一致的,即mark点要在你的library里面,否者你是调不出的

嗯,mark点的封装已经有了,谢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置板子对角,剩余的放置在大IC旁边。。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