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转PCB时出现的几个问题,还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2012-03-29):
现在的库(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是从DXP导进pads里面的,但在用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有几个问题我弄了两个晚上了还没有搞定,还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指点,谢谢咯~!
问题如下:
Part Type EC10QS04_3 has the following gate pins that do not match to the Library part:
Design to Library Part Consistency Check
----------------------------------------
问题1、Part Type EC10QS04_3 has the following gate pins that do not match to the Library part:
(ANODE 1) (CATHODE 2).
Non matching Part Type EC10QS04_3 is used by the following parts:
D1.(D1是个二极管)
问题2、Part Type EC10QS04_2 has the following pins not found in PCB Decal SMA_/_DO-214AC_EC10QS04(PRIMARY):
1(ANODE) 2(CATHODE)
Non matching PCB Decal SMA_/_DO-214AC_EC10QS04(PRIMARY) affects the following parts:
 D3 D4 D2.(D2.D3.D4是二极管)

网友:
请查封装引脚,pin name

楼主:
嗯,现在第一个问题搞定了:
但在弄第二个问题时又遇到困难了,在编辑part type修改Pin时那里会自动加Pin,删掉了又会自动加上,不晓得怎么搞的
如附件的用红色圈起来的那两项,还麻烦帮忙看看!

出现问题的部分

网友:
查下有没隐藏的信息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今晚终于弄出来了,呵呵~!
    是在Pin mapping那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