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焊盘

楼主(2012-03-29):
         热风焊盘(thermal relief)
                thermal ['θə:məl]  a. 热的,热量的  n. 上升的热气流;
                    relief [ri'li:f]   n. 减轻,解除】
         首先,本人不认同thermal relief焊盘的作用就是字面翻译。若是关于散热,无法解释为何仅能用于负片。
一 、关于Thermal relief
            通过同一条Power Net(+5V_S0走in2层,已在svcc层moat plane)

分别在allegro(board  file)和valor(gerber file)中的图片来比较.直观的认识regualr pad、thermal pad、anti pad

        1、 在Allegro中 如下图1所示:Highlight +5V_S0,通过四颗Via(via24d14a29)从in2层与svcc 层相连导通。

      在power层, +5v_S0 与SVCC层(负片)导通的四颗Via(thermal relief)

          在ground层,+5v_S0与SGND层(负片)断开的四颗Via(anti pad)

       2、valor中(请注意valor左边的层别变化)

下图可以看出valor左边的层别分别:
           Top   :  gerber中对应为粉红色的  regualar pad
               Sgnd  :  gerber中对应为蓝色的     anti pad
               Drill :  gerber中对应为白色的pad
      Sgnd层的蓝色pad就是via的anti pad比top层的粉红regular pad的大。(因sgnd为负片,故大的蓝色pad会被蚀刻掉。从而保证了+5v_S0 与gnd 层断开,避免short的发生)

下图,但在svcc层的底片(板厂会根据底片制板,虽然不同厂家会根据具体制程能力,让CAM处理gerber,但可以确定CAM亦不会再添加“花焊盘”)中,未出现所说的“花焊盘”,却是啥都没有(负片表示为铜)

      故焊盘的thermal  relief没想象的那样复杂,仅仅是与anti pad对应(负片anti pad表示断开,thermal relief表示导通)。
          正片中就不用考虑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因为pad会直接的避开或导通。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写得这么好都没人顶么,我来顶一下楼主

网友(2012-06-15):
    很有帮助

网友:
    在這裡先對樓主鼓掌一下 , 但後面卻是要敲樓主的頭.
    因為第一 , 您有研究的精神 . 第二. 觀念不對. 視野太狹隘. Thermal Relife 的確是要解決所謂的" 散熱" 問題.
為何會有Thermal relife 的設計? 發生這樣的需求是為什麼?
有幾點提出來討論
1. Thermal relife 是在多層電路板設計時代才出現的 , 大約是 8086 , 286 時代. 原因是因為當時的電路板在過波銲時非常容易爆板.
Why ? 大家想一下.
    2. Thermal relife 用在負片? 那是 Allegro 的軟體設計邏輯問題 , 不要想得太天真了. PCB 上面的銅箔形狀有分正片,負片嗎? Allegro 軟體在負片電源層是不允許走線的. 如果你要向正片一樣走線橋接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們就設計 Flash Symbol 來套用 , 避開這個問題. 好處是這是一個獨立的 D-Code , Gerber 資料處理很簡單 , 缺點是建銲點很囉唆. 其他的軟體如 Mentor Board station 就沒這個問題. 不過他的 Thermal 是系統用線條自動畫出來的 , 後面 Gerber 資料修改很麻煩.

楼主:
    感谢楼上!
    其实这个问题俺是很模糊的,查找过一些资料,发现对这个解释的有些自相矛盾
所以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探讨

其实,俺不否认pcb板中的散热设计,但allegro中在建pad时加的thermal relife在转gerber后,用CAM工具确实找不到,那种“花焊盘”散热形式。
例如:
        同一块pcb:
   1 、将power、gnd层做成负片(有thermal relife的散热设计)
   2 、那亦可以将power、gnd做成正片,那岂不是又没thermal relife设计了?(有些童鞋怕出错,就都全做正片的)

    俺想弄明白,在Allegro中在建立的pad时,加的thermal relife是否是为了实现散热设计的?
期待解惑

网友A:
    您的問題就是被"散熱"這兩個字給搞糊塗了.
其實目的是防止熱被散掉.
因為電源層是大銅面 , 吸熱速度快(散熱快) , 那另一個現象就是膨脹速度快. 因此在過波銲時 , 很容易引起爆板(內外層膨脹速度不一).
為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就有 Thermal Relife 這樣的圖形設計出現 , 目的就是把熱給限制住 , 不要很快的就傳導出大量的熱.
後來因為材料進步 , 而且 DIP 零件大量減少 , Via Hole 的尺寸也大幅縮小 , 這個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因此後還很多版就改才用全導通設計.
    可這幾年因為無鉛製程的問題 , 導致錫爐溫度高出傳統有鉛銲錫至少 40 度以上 , 再加上無鉛銲錫焊接能力遠不如有鉛銲錫. 因此為了確保焊接順利 .
    因此 Thermal Relife 又被拿出來用. 只不過現在的說法是怕熱被吸走.

网友:
    顶,好贴,是很需要顶滴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7-16):
    顶一个  顶顶顶  加油啊 楼下的...

网友(2013-06-07):
    原来负片是这样解释的呀。

网友(2013-07-11):
引用 网友A:
    您的問題就是被"散熱"這兩個字給搞糊塗了.
    其實目的是防止熱被散掉.
因為電源層是大銅面 , 吸熱速度快(散 ...

    为什末(如LZ所说)
    转gerber后,用CAM工具确实看不到thermal relife的形状
    难道软件显示的与制板的效果不一样?
还是制板厂动了手脚?

网友:
好帖,学习中,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
這要看轉出的 Gerber 是使用6x00 還是 274x .
如果是 274x , 應該會看到. 若是 6x00 , 哪需要額外在 CAM裡面定義.

网友:
好贴,学习了,好多东西感觉自己都是理解很肤浅

网友(2013-11-09):
还真得有点这么专研的精神才行  学学

网友(2023-10-12):
    两位讲述的都很精彩,无铅焊料流动性不好,以及波峰焊夹具遮挡面积大小导致整个PCB受热不均匀。我们公司ME一直在提焊接质量问题,可我们的产品是电源,板上的插件又很多。热风焊盘单纯意义隔热是没有问题的(包括过孔),可在电源类的产品中,辐条的截流量又是一个大问题。虽然这几根辐条很短,阻抗很小。再加上器件本身的重量问题,在做振动试验时,会导致连接PCB孔的辐条撕裂。通过IPC-2222A里面的计算公式算下来的话,还是很勉强的。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此类元件引脚周围加过孔,同时保证过炉时夹具不遮挡。
不知哪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問題就是被"散熱"這兩個字給搞糊塗了.
其實目的是防止熱被散掉.
因為電源層是大銅面 , 吸熱速度快(散 ...

    這是正解 , thermal pad 的用意, 主要就是用在製造的爆板預防及SMD 墓碑效應,維修上也能避免熱被拉走,方便快速解焊
    其他沒有正負片的問題,因為都要加.在電流許可下能加就加 , 無法加的也只能改變製程來解決了.

网友:
    Thermal Relife 的重点是作热连接,在过孔时作用不明显,但在直插器件的焊盘时还有防止过度连接,散热过快的作用,因此,不能简单的理解他是一个花焊盘,还是要根据最终的应用场景来处理他在最终gerber输出时应该以什么形态作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