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需要修成这样吗

楼主(2012-03-29):
我一对差分必须换层,需要修走成这样吗

本来是这样的 两者影响大吗

网友:
一般都修成一致的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吧,最重要的还是等长。不是很高速率的差分线这一点点不耦合影响还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严格按差分线规则走就不会有错。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不过最好还是按照差分规则走线

网友:
尽量减少不耦合的地方和考虑工艺,可靠性。

本来的那样可以。

网友:
本来那样就可以了,差别不大的.

网友:
本来很差分,你一改就不够差分了,不过问题不大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差分线最重要的是等长,等距倒在其次。我原来整HDMI MATRIX的时候。供应商给的国半的DEMO板根本就没有等距。全是分开走的。只是全部做了等长。眼图1080P 12BIT OK.。数据抖动60PS左右。另。TEK的测试夹具也没见到等距。也是只运用了等长。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  在50mil范围内增加回流地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