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都设置成split/mixed后铺铜问题

楼主(2012-03-30):
我一块8层板,都设置成split/mixed ,TOP,GND, LAYER3, 3V3/1V2/1V0/,  5V/1V8/2V5/,LAYER6,GND/AGND/  ,BOTTOM.因为电源比较多,必须分割,但plane area 隔开后中间的区域就铺铜没铺上,何解?

网友:
哈哈,有人和我遇到相同问题了,不过我是用个简单方法搞定,就是设置铺铜框时,不要做成封闭的,不要框套框就成了,手画铺铜框搞定,就是说最外一圈铺铜框要有个开口。

网友A:
你的铺铜没有设置优先级吧,计算机在铺铜的时候是按照优先级进行先后铺铜的,在一个大的铺铜内包围这一个小的铺铜的时候就要设置。优先级按照0 1 2 ……依次降低,设置方法是:右键shape -选中你要设置的铺铜外框-属性-options-flood priority里面输入你要的优先级,在同一个平面内要是没有相互包含的就不需要设置优先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铺铜没有设置优先级吧,计算机在铺铜的时候是按照优先级进行先后铺铜的,在一个大的铺铜内包围这一个小 ...

果然是优先级的问题 ,搞定了,谢谢!

网友:
3樓作法是正確的。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A:
你的铺铜没有设置优先级吧,计算机在铺铜的时候是按照优先级进行先后铺铜的,在一个大的铺铜内包围这一个小 ...

    原来在这!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从AD转过来的感觉pads的敷铜有点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