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无法检测内存。

楼主(2012-03-30):
自己做的单板计算机,处理器是AMD ALX800,共出了5片,有4片测试完全通过了,剩下一片怎样调试都无法启动BIOS。
Debug卡代码显示C1,即内存自检无法通过。
我是这样理解的:
从给板子加电启动,开始Debug卡的检测从00开始,直到C1停止,是否意味着,C1代码之前的检测都通过了呢?也就是处理器工作正常。现在我将故障的原因定位在内存颗粒本身和内存旁边的阻容器件上,通过排查内存旁边的每一个阻容器件,可以确定故障和阻容器件没有关系了,那就剩下内存颗粒,我换过不同批次的内存颗粒,在其他4片完好的板子上,这两批次的内存颗粒都用了,都可以正常工作。另外,我把内存颗粒全部摘除,Debug卡的检测代码仍然是C1,我在想,是否BIOS根本就没有检测到内存呢?难道是板子本身内存的地址线,或者数据线有不通导致?

请版上的朋友们帮我分析下可能的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先看看其他好的4片是不是真的没问题,既然内存部分你怀疑有问题,就重点测试那4片的内存,能不能高速跑起来。还有一种最坏的情况,就是内存部分走线没有做好,出现局部蚀刻不充分==原因。我最近做的一款产品,某一块板TF卡也是无法识别。最后找到原因,是TF卡的复位信号有严重的振铃。恰巧其他几块板就通过了。所以你4片没问题,不代表你内存部分就真的没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重点还得检查下那4片好的内存性能是否真正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其他好的4片是不是真的没问题,既然内存部分你怀疑有问题,就重点测试那4片的内存,能不能高速跑起 ...

内存的性能测试我应该还会继续在接下来的测试中去做。
现在关键的是,第5片上电后无法启动这个问题难以解决,Debug卡显示的代码C1没有变化过,
当然我不能完全依靠Debug卡的代码来推测问题的原因。但其他4片上,Debug卡显示C1时,确实是内存部分出了焊接的问题,处理之后都能够恢复正常了。
我开始怀疑是否CPU出了问题,因为内存控制器位于CPU的北桥上面。

网友A:
仔细看看PCB 走线吧,等长,拓扑,组与组之间的长度误差等,还有是否同一组走线是在同一层。特别是差分线的等长。静下心,仔细核对layout guide,以及实际的PCB 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PCB 走线吧,等长,拓扑,组与组之间的长度误差等,还有是否同一组走线是在同一层。特别是差分线的 ...

谢谢你。
不过,我想问一下,没有其他的可能了吗?

如果是PCB走线的原因导致了BIOS无法启动的故障,那么其他4片能够正常工作又如何解释呢?这5片是同时生产的,Gerber文件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