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有没有像ALLEGRO一样的出PLACEMENT

楼主(2012-03-30):
pads有没有像allegro一样的出PLACEMENT

楼主:
我和同事一起配置 到最后怎么能删器件一起合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同事一起配置 到最后怎么能删器件一起合成?

A为主版本,B为副版本,最好是上下或者左右划分,互相不要跨界。
1、在A版本中ECO模式下删除B版本中的器件(不要删除网络)
2、在B版本中ECO模式下删除A版本中的器件(不要删除网络),输出IDF FILES(*EMN,*EMP)文件
3、在B版本中MAKE REUSE布线、过孔、铜皮
4、在A版本中导入IDF FILES(*EMN,*EMP)文件,此时两个版本中的器件布局统一。
5、在A版本中MAKE LIKE REUSE B版本中建立的RESUE 文件

网友(点评):
真狠,这办法都能想出来

网友:
顶楼上。REUSE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