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LUMPER PORT的问题:端口设置板边框必须跟走线相切吗?

楼主(2012-03-30):
    LUMPER PORT的问题:端口设置板边框必须跟走线相切吗?

端口位置不变,只是将板边延长一小段,得出的S参数就有较大差异

第一张是板边框与走线相切,属于同一面

第二张仅仅将板框延长了一小段(包括上下参考面与之间的FR4材料的尺寸)

楼主:
    网上看到的一句说法:
Lump port是附在一個外加的sheet物件上,且該sheet不用設定材質或邊界條件
    Sheet的edge要"正好"接觸port要下的net,且不可插入該net材質

我这个sheet没有插入net材质
    是不是sheet也不能插入FR4材质?

    对于从外部导入的信号线,是不是都要先切成同一面的才能仿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的一句说法:
    Lump port是附在一個外加的sheet物件上,且該sheet不用設定材質或邊界條件
    Sheet的 ...

    sheet可以插入FR4,我经常这样仿,我一般设置的时候是将sheet与信号线的切面相平,插入介质,和参考平面相连,但是不能插入参考平面,没有对比过其他方法的结果对。
以前做天线的时候都是参考平面、介质、微带线在同一个切面上的,然后加激励。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端口画大一些,貌似太小的话不准,具体有公式,不记得了。

楼主:
    集总端口好像一般就画跟微带线宽,介质厚度就好了吧
    端口画大一些应该是wave port吧

网友A:
    我想问下,设置lump port时,进口,出口,端口大小不一样,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设置lump port时,进口,出口,端口大小不一样,行吗?

    可以,没问题的,lumped port的sheet只是起到连接导体和参考平面的作用,它是基于电压电流求解,不会考虑端口处的电磁力线的情况,正确指定好导体和参考平面就OK。

即便是waveport,只要你考虑到了覆盖电磁力线的问题,端口一样不一样大都不是很重要

网友(2015-12-25):
    實際去跑跑看就知道了,沒有甚麼差別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