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DR2中VRDF的是什么样的地位?怎么处理?

楼主(2012-03-30):
在看一些前辈处理的DDR2的板子,有在电源层走一根很粗的线,不知这个电压对其他的DDR信号的干扰是不是很大?通常在处理DDR的时候,如何处置VRDF这个信号?

网友A:
准确的说应该是vref信号,也就是参考电压。它是ddr电源的一种,电压值是ddr主电源电压的一半,一般电流很小,只是为了给接收端提供一个直流电平参考。但是布线时一般要把vref信号宽度布到15-20mil,目的是为了提高电压稳定性,避免被干扰。同时vref同层的信号距离vref最好也做到20mil以上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应该是vref信号,也就是参考电压。它是ddr电源的一种,电压值是ddr主电源电压的一半,一般电流很小 ...

非常感谢,说VREF电压时0.9V,流过的电流很小,是不是也可以像图片一样的处理,在第三层走一根粗线处理?

网友A:
走在哪一层不是很重要,别走地层就行了
主要是线宽和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在哪一层不是很重要,别走地层就行了
主要是线宽和间距

非常感觉!受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觉!受教

还有注意滤波电容的位置哦,线滤波后进入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注意滤波电容的位置哦,线滤波后进入管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