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扇出时只有过孔和焊盘连接,没有线出来,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30):
RT

楼主:
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BGA的自动扇出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rules设置不恰当呢?例如线粗,过孔大小,线距等

网友:
rule.设置问题!

网友:
扇出,就是这个结果,线靠你从过孔再画出来!

网友:
扇出就是在BGA焊盘周围拉出一根引线+过孔,当时如何从里面绕线出来就要自己再布线了

网友:
需要自己再布线的,软件不可能有那么高的ai

网友:
3楼4楼纯属没用过的人乱发言,

网友:
3,4楼不懂装懂

扇出效果就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