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问题求解

楼主(2012-03-30):
大哥们,单端阻抗50欧TOPBOTTOM线宽7MIL,内层5MIL,差分100欧,但是看了几个参考板,1,:BGA区域TOP层fanout线宽都是15,或20,那这一段的阻抗不是不匹配了?还是这样做在加工方面有好处?
2:模拟线的处理,DA的模拟信号经放大器输出,这一路模拟音频信号,要加粗吗?之前同事说模拟线一般不做阻抗控制的。

网友:
一般这么粗的阻抗线都是走TOP层线路上,阻抗线在第二层线路掏空处理,让其参考第三层线路来控制阻抗,例如天线的处理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1.bga区域fanout没有阻抗控制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源和地管脚,要加粗处理;二是做错了,fanout时没有设置好线宽规则,先fanout后设置的线宽。
2.模拟线为了增强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一般都要加粗。阻抗控制对模拟线来说不是非常重要。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拉

网友:
z与H正向变化 与W成反向变化。在阻抗Z不变的情况下,传输线与参考层距离H与线宽成正向变化。即 H增大,W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