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得到5V5A输入? 越简单便宜越好

楼主(2012-03-30):
如题,例如LDO或者DC-DC开关电源,求此电路图或方案,越便宜越好

网友A:
沒說輸入壓(或是輸入範圍),怎麼知道要如何做啊? 要升壓或是降壓啊?
是3.7V?  是DC6V?  是DC12V?   是DC24V?  是AC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說輸入壓(或是輸入範圍),怎麼知道要如何做啊? 要升壓或是降壓啊?
是3.7V?  是DC6V?  是DC12V?   是DC2 ...

都可以啊 只要能得到5V5A,怎么方便怎么取,谢谢啦

网友B:
楼主很是奇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是奇葩啊

怎么啦  小弟不才 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啦  小弟不才 求指教

什么约束条件都没有,别人怎么给你提供解决方法?
就好像你问一句,从北京去上海咋走?想快的话坐飞机高铁,想稳的坐火车,喜欢自在的就自己开车,省钱的就走路,喜欢浪漫的可以坐船……懂了吗?方法很多,但你要说清楚。
2楼版主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约束条件都没有,别人怎么给你提供解决方法?
就好像你问一句,从北京去上海咋走?想快的话坐飞机 ...

这位兄台很强悍!需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2012-05-04):
感觉楼主应该是接市电过来吧!要不买别的电源也要钱呀!

网友:
这位兄台很强悍!需要向你学习啊!

楼主(2012-06-08):
引用 网友A:
沒說輸入壓(或是輸入範圍),怎麼知道要如何做啊? 要升壓或是降壓啊?
是3.7V?  是DC6V?  是DC12V?   是DC2 ...

终于找到一款TD7590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