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拼板

楼主(2012-03-30):
今天用allegro拼板,打开BRD文件,怎么都识别不了MDD文件,无法放置啊,这两文件已经放在同一路径了,系统是XP英文版的,另外台WIN7的就是可以的,在线等大神谢谢啦

网友:
我也不會 期待大師講解

网友A:
期待。。如何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如何拼板?

用BRD生成MDD文件,再在同一个目录下新建一个BRD文件,就能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