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一直用allegro,现在改用pads(自学),请大侠告诉pads常用快捷键吧!

楼主(2012-03-30):
小弟一直用allegro,现在改用pads(自学),请大侠告诉pads常用快捷键吧!

网友:
可以参考这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66-1-1.html

楼主:
再就是快捷键可以更改吗?以前都可以单键控制 这个了解都是复合键,再就是怎么建立零件封装时 没有钢板层和防焊。本人是菜鸟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就是快捷键可以更改吗?以前都可以单键控制 这个了解都是复合键,再就是怎么建立零件封装时 没有钢板层和 ...

1. 在这里修改快捷键.

右键工具栏 -> 选择 Customize... ->  Keyboard  and mouse

2. 钢板层的阻焊层可以自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这里修改快捷键.

右键工具栏 -> 选择 Customize... ->  Keyboard  and mouse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