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save PADS 9 library in lower version.

楼主(2012-03-30):
I am using pads 9 and would like to import the entire library into altium. But Altium can import libraries of V5 and V7 but not V9. Does any one know how to do it? ( either conversion of PADS library into lower version or importing PADS9 library into Altium)

网友:
kan  bu  dong yingwen a   beiju

网友:
只知道低版本的库可以转高版本的,高版本的不知道怎么转低版本的。更不知道怎么把9.3的库转AD。请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