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 不能显示unrouted connections,求助!!

楼主(2012-03-30):
刚换了allegro 16.5,就出现了unrouted connections找不到的问题。在status里面的unrouted connections显示29个,但是点进去却只有零个。关掉所有的层,只显示rat,也找不到。Report里面的unrouted pins也显示为0,这个问题太奇怪了,有哪位大虾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求助,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您應該見鬼了 哈哈 我也是用16.5 沒有這個問題
還是破解有問題
您能出光繪嗎 應該status有問題 也沒辦法出光繪

楼主:
不会吧,我找了很多方法,都没办法解决,哎。。。

楼主:
自己顶一下,要沉了,有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这样,你找个信得过的朋友,叫他的用16.5打开你的brd文件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你的软件问题了。

楼主:
谢谢,我叫同事也看过了,不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有一个ratsnest_schedule的属性被加入以后就没鼠线了,都是电源的。

网友:
但是也会显示鼠线出来啊,点进去也会提示没有连接的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