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图可不可以转为原理图?

楼主(2012-03-30):
pads pcb图可不可以转换原理图?就是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

网友A:
可以,一根根的线来返画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根根的线来返画原理图。

??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

网友C:
可以啊,但是要有原理图的封装库。

网友:
可以从PCB里反导进去吧,在PCB上修改了FPGA的管脚网络都可以反导原理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但是要有原理图的封装库。

告诉我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