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声道功放

楼主(2012-03-30):
双声道功放就是把两个单声道电路单独放在同一块电路板上就可以了吗?还用不用把两个电路连接起来?具体怎么连接啊?谢谢!

网友:
很晕的问题

网友:
会使用道音频芯片,左右声道分别送入功放电路即可

网友(2012-05-29):
datasheet上面都有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