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重新编号

楼主(2012-03-30):
原理图设计好后对所有元件重新编号,首先全部Reset成“?”;选中工程文件(.DNS)点击Tools/Annotate,在action里选择Unconditional reference update点击确定,发现部分页面的元件不能重新编号,是否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幾版的 ORCAD?  如果是 16.3 或是 16.5 ,檢查一下元件是否有 LOCK。或是同樓上所說 "选项不对啊"

楼主(2012-08-23):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幾版的 ORCAD?  如果是 16.3 或是 16.5 ,檢查一下元件是否有 LOCK。或是同樓上所說 "选项不对啊"

谢谢,用的是16.3,还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页面多了就会出现这种现象,页面少就不会。页面多我采用2次编号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