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放置元件处无复选框,导致无法放置元件错误。

楼主(2012-03-30):
求助:allegro 15.7 版本,手工放置元件选项选取后,元件没有复选框供用户选择,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库路径设置没有问题,padpath,psmpath路径都已经设置了,
元件封装:问题不敢肯定,但目前所有元件package都没有复选框,并且outline 等机械符号也同样没有复选框。
个人认为不会一个封装画错了,就会导致所有封装不可用吧?

现在update symbols 里面也没有复选框,无法进行封装更新。

有遇到同类问题,并解决的请跟我联系 谢谢 ,, QQ 56316580  。。

楼主:
补充一下:如何在帖子里附图?每次我上传图片都提示上传失败。。

楼主:
昨天晚上从装一遍allegro,依旧放置不了元件。查说明书,正常放置mechanical symbols时候,可以在没有网络表导入情况下使用机械符号及package中的元件。
新装的软件,没有导入我所做的封装,依然放置不了系统自带的package,所以肯定不是封装库出现的问题。所以肯定的是 软件设置出现问题,或系统不兼容此软件导致这种事件的发生。目前我所使用的为WIN7 64位系统,软件设置为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A:
朋友,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把你导入过网标的文件给别人的allegro软件上试一下,看可以放置不,记得把封装库一起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把你导入过网标的文件给别人的allegro软件上试一下,看可以放置不,记得把封装库一 ...

感谢帮助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吧,是你orcad和allegro封装没对应

楼主:
在别的机器上 可以看到元件选择框。。。。但是在本人爱机上 依然如此。。求高手解答 是软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实在不想再装系统了。这个礼拜装了两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吧,是你orcad和allegro封装没对应

比较了下,PCB footprint 与封装库名可以对的上。应该不是封装问题吧,连机械符号及更新符号处 也选择不了元件。打算从做系统,试试如何。

网友:
我试了的,封装有问题,我将封装改成我自己的,就可以摆出来了

楼主:
 从装了一遍系统,再装了次软件。问题终于解决了。。主要原因是:由于win7字体比较小,我更改显示为中等,导致软件不显示元件前面的方块选择框。。。。将win7 字体显示 改为较小,显示正常,元件放置正常。

郁闷啊,这个礼拜 共装了三遍系统、画了两次封装、 软件装了四遍。。。结果是这么小的失误。

网友:
我靠,出这问题也特郁闷了吧

网友:
我还认为是library的复选框没有勾上的原因呢

网友:
哈哈,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