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Netin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30):
如下图所示,allegro netin进来没有报错,但是打开place list,居然有两种图标。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那几个不能显示的,要不就是你的没建封装,要不就是你的库路径不对。

楼主:
不对阿,没显示的可以放进来的,但是却还在列表里面。

如果封装不对,或者路径不对,点击放置的时候才会提示错误i的。

网友:
16.5版本的新功能

楼主:
什么新功能阿, 我这是16.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