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几根线一起走时怎么才能同时打过孔?

楼主(2012-03-30):
如题,Allego几根线一起走时怎么才能同时打过孔?

网友A:
双击后再点一下你想放过孔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后再点一下你想放过孔的地方

走单根线和差分线的时候可以,但是同时走信号线的话就不行~

网友B:
群组走线不能同时打过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组走线不能同时打过孔吧

是这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

网友:
16.5的好像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

只有16.5版本的能做到群组走线同时打孔,之前的版本都不行的

网友:
原来这样  我用的是163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

我以为你用16.5版本, 你们就继续坚守旧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