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9拼版方法

楼主(2012-03-30):
如题。我知道特殊复制可以实现拼版,但不知道怎么样加工艺边。请高手指点。

网友:
工藝邊寬每邊4MM以上(這上最好問一下你們SMT部門的人員,問他們導軌寬度)。在上邊放置定位孔,直徑3MM以上。放置MARK點,MARK點的直徑1MM以上,MARK點周邊3MM開綠油窗。

网友:
其它像V_CUT線要先問板廠的V割寬度及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