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绘图事宜

楼主(2012-03-30):
请哪位大师指点:我用orcad画原理图时,把一个文件的一页拷贝到另一个文件的一页时,图很大放不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请赐教!
               在此表示感谢!
  元交朋友。
联系QQ:435981603

网友:
设置页面尺寸,找到Options菜单,在里面找到原理图页面设置参数就行了。

网友:
把另一个文件的页面设置大一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