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关于过孔的阻抗问题.

楼主(2012-03-30):
过孔的阻抗到底一般控制多少欧姆阻抗?它是怎样来控制的?其阻抗与哪些因素有关?用什么工具来计算过孔的阻抗?Polar软件可以计算吗?请了解的告诉一下大家嘛.

网友(2012-05-17):
据我所知,过孔的阻抗要和你传输线的阻抗一致,它的阻抗应该和过孔的内径,外径,孔的高度,(孔壁厚度)有关,网上貌似有计算过孔阻抗的软件,但不知道可信度有多少。

网友(2014-09-10):
单个过孔阻抗一般在45欧姆,有很多还会比这个小,具体要看你从哪个层出线、背钻的深度、孔径的大小等等。设计好的话可以达到50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