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那位大师知道用orcad画原理图时怎样才能把两个文件合成一个文件

网友:
我只知道要合併原理圖有二種方法,一種均是在主路徑下(有那個 XXX.DSN 頁面下),以剪貼 PAGE 或 SCHEMATIC 方式作複製。
另一種是先在原理圖開創新頁面,進到新頁面,將它份的 DSN 原理圖某頁內容複製貼上。

置於你所發生的問題,好像是有相同的GND元件名稱,但是有不同的元件庫造成無法合併。
建議試試看將二分DSN原理圖裡面GND,同時替換成你目前用的GND元件,然後在合併看看會不會發生問題。

另一個方式也可以先試試看,無效之後再作上面動作。就是先清除 design cache 和儲存 DSN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