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PCB的新手,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2-03-31):
我是硬件方面的新手,最近在学用allegro画PCB图,不过有些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一下大家.
1   制作的四层板中,VCC和GND层具体的作用是什么?画原理图时用不用加一个两孔的连接器,便于做板时与外部的电源连接?
2  假如线实在布不开时,也像protel一样,用断线连接吗?
3   我看有的PCB图中有"T"形连接点,它的作用是?什么时候需要用"T"形连接点?
4  一块板子线布好后,发现板子建的太大了,此时还可以更改板子的大小吗?
5  添加VCC和GND的Shape是在布线前还是后啊?
6  Demo文件是什么文件?
问题比较多,麻烦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难道高手们闲问题太简单,不屑回答
希望大家路过的时候顺便一两个呗,新手很着急啊.

网友A:
我猜你还是学生吧,建议先找本书自己认真看一遍

网友:
j建议你买信号完整性及高速电路设计(黑魔书) 看一遍。就可以解决你目前的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还是学生吧,建议先找本书自己认真看一遍

这样啊,好吧.

网友:
    没事的时候上网上查一查.

网友:
    遇到什么问题先想着自己解决! demo应该是说演示版本!板子的大小都是自己定的!对于板子的大小更改就看你对PCB成本的认识了!其他的问题还是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
    1   制作的四层板中,VCC和GND层具体的作用是什么?画原理图时用不用加一个两孔的连接器,便于做板时与外部的电源连接?

连接器是必须的,VCC&GND在内层,不加连接器,怎么供电

2  假如线实在布不开时,也像PROTEL一样,用断线连接吗?

    你可以用Via换层,当然看可以用断线连接,不过用断线连接,要自己建零件,就是把你要用的断线建成零件

4  一块板子线布好后,发现板子建的太大了,此时还可以更改板子的大小吗?

楼上已经回答了

5  添加VCC和GND的Shape是在布线前还是后啊?

一般建议布线前规划好,大概做一下,布线后在修改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