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设置部分网络与地网络的间距?

楼主(2012-03-31):
    pads如何设置部分网络与地网络的间距为5mil,而其余网络则按默认的设计规则为10mil。

网友A:
    在规则里选择网络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里选择网络进行设置

    如何做,藐视那个规则表不能实现这个设置吧。

网友B:
    在setup进入design rules到conditional  Rules,在conditional  Rules里面,在source rule object
选择nets,在nets里面选择网络。在Against rule object选择nets,同样选择网络。在下面点creata按钮,这是就产生了可以设置的网络对,点Matrix按钮设置要求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etup进入design rules到conditional  Rules,在conditional  Rules里面,在source rule object
选择net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