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覆铜问题?

楼主(2012-03-31):
    pads覆铜设置默认线与铜的距离为10mil,而要设置某几个网络线与覆铜之间的距离为6mil时,覆铜发现还是10mil,打某几个网络线与覆铜设置成大于默认的10mil时,比如12mil就可以,这时发现这几个单独设置的就是12mil,而不再是10mil,不知为啥?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绕口令,栅格改小点试试,或者改改最小显示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绕口令,栅格改小点试试,或者改改最小显示线宽

试了不行,就是默认设计如果线与覆铜是10mil,那么当你需要把某一个或几个网络设置大于10mil时可以,小于10mil时,就一直保持10mil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就是默认设计如果线与覆铜是10mil,那么当你需要把某一个或几个网络设置大于10mil时可以,小于 ...

我去研究下哈 一直没设过小于默认的

网友B:
    你GND的覆铜是6mil,但是其他的是10mil,覆铜的时候要满足GND的规则,也要满足其他的规则,所以会用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GND的覆铜是6mil,但是其他的是10mil,覆铜的时候要满足GND的规则,也要满足其他的规则,所以会用最大值。 ...

就是某几个网络与地设成6mil,其它与地按默认规则10mil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某几个网络与地设成6mil,其它与地按默认规则10mil设置。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规则是相互影响的,你灌铜的时候,软件会考虑GND的安全间距,也会考虑其他的安全间距。
    也就是说,网络A和其他的线安全间距是3mil,网络B和其他线的安全间距是4mil,你走线的时候,A靠近B走线小于4mil,A没有规则错误,但是B就有规错误了。

    灌铜也是一样的,你要灌铜要做到6mil,你其他网络的灌铜安全间距要设置成6mil,而且你GND这个网络也要设置成安全间距6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