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ADS怎么导出LIB!

楼主(2012-03-31):
新手求教pads怎么导出LIB!

网友:
在PADS layout里面的file下面选择Library,会弹出Library的对话框,可以添加和设置library。                                                         在PADS logic里面的file下面选择Library,会弹出Library的对话框,可以添加和设置library。

网友A:
在PADS layout里面的file下面选择Library会弹出一个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下面有个Export(导出)和Import(导入)。。我个人觉得很少用到导出LIB。。因为你做库的时候都会保存在你平常用的LIB中。。直接COPY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S layout里面的file下面选择Library会弹出一个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下面有个Export(导出)和Import(导入 ...

3Q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想导出已画好的板子上封装器件,就类似allegro的export--libaries...
哪位操作过高手介绍一下怎样利用已画好的板子导出库
楼上的解答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网友:
选中需要导出的元件,然后右键有一个导出LIB的选项,点选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需要保存的库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助,对于熟悉的人来说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感谢365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