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的布局问题

楼主(2012-03-31):
在一个按键做输入的设备中,上拉电阻实现对单片机输入管脚的上拉,PCB布局时按键和单片机离得较远,请问:上拉电阻应该离单片机近好呢还是离按键近好呢?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离单片机IO口近点好

网友:
最好是不要离按键近。

网友A:
这种上拉并不是作为阻抗匹配的,所以爱放哪放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上拉并不是作为阻抗匹配的,所以爱放哪放哪!

看来你做的大多是单片机的小系统

网友:
要是影响不大,放MCU的IO旁身边要好一点。按键你只是做检测而已。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2012-05-02):
如果放在IO旁边,我觉得可以对SI有一定的改善,虽然通常是1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