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艺问题!通孔打在焊盘上!

楼主(2012-03-31):
通孔打在焊盘上,一般板厂是怎么处理的啊,像那种0402的电阻,电容本来焊盘就那么点大,还打个通孔在上面,那它裸露的地方不就很少了,怎么上件呢!

网友:
采用盘中孔工艺.

网友:
通常不推荐通孔打在0402之类器件上;如果是射频等特殊板,非要这么设计的话;工厂端有如下3这解决方案
1:阻焊油墨塞孔,缺陷是过高温时阻焊容易上焊盘;
2:树旨塞孔,这里分导电和非导电;成本会上升;
3:电镀填孔,从性能上来说,这种方式最好,但国内能做到电镀填实通孔的很少。

网友A:
塞孔通常有两种方法:
1.采用阻焊油墨塞孔(常规).
2.采用树旨塞孔,例如一些比较小的BGA,为了减小设计空间,通常会把过孔或盲孔直接钻在了焊点上,这时候PCB厂家会用树旨进行塞孔,并且通过电镀的方式把孔的表面镀平整,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焊点的焊接性能。PCB厂家把这种工艺称为:"盘中孔"工艺。盘中孔设计起到了三方面作用:1,内外层间的导通作用.2,避免了对焊点焊接性能的影响.3,节约了设计空间。这种设计通常在HDI板中经常采用。PCB厂家对盘中孔工艺的收费标准一般是:500元/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孔通常有两种方法:
1.采用阻焊油墨塞孔(常规).
2.采用树旨塞孔,例如一些比较小的BGA,为了减小设计空间 ...

非常感谢

网友:
油墨塞孔和树脂塞孔没镀铜把孔填平吧? 谁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感谢~~`

网友(2012-05-08):
目前我司采用的是用铜进行塞孔,并且通过电镀的方式把孔的表面镀平整.也能起到相同的效果,不一定非得用树脂来进行塞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