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差分信号误码有什么办法处理呀

楼主(2012-03-31):
请问高手差分信号误码有什么办法处理呀

楼主:
我是个新手。
最近在解决一个差分信号误码的问题,我现在要处理的差分信号是一个带放大器在一起的A/D芯片;
做成PCB后通过软件测试发现差分信号不稳定,经常出现误码现象。希望得到大家帮组!!!!!!

网友:
樓主給的訊息太少了。至少得把電路板拍照上傳。再您軟件測試誤碼,把誤碼的照片也得傳上來。大家才能幫您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