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P封装

楼主(2012-03-31):
做QFP封装。pins X pins Y怎么填?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2012-06-27):
    应该是X 轴和7轴各多少个P吧?
不过请教一下,你这个做封装的是什么软件?我一般用FPM,  LP Wizard ,你这个界面还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X 轴和7轴各多少个P吧?
    不过请教一下,你这个做封装的是什么软件?我一般用FPM,  LP Wizard ,你这 ...

    用MENTOR EE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ENTOR EE软件!

    LP Wizard也是mentor的啊,EE我倒是没听说过,软件可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