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问题

楼主(2012-03-31):
我电源要换层走 转换的地方多打洞的!哪我要一个个洞打嘛?或者能不能就COPY洞呢

网友A:
可以,ctrl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ctrl +c

不知道为什么 我COPY不了!是不是什么操作步骤不对呢~能不能截下图给我看看步骤- -

网友B:
就ctrl +c,还要截图

网友:
就用ctrl+c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ctrl +c,还要截图

是不是要在LAYOUT下才能COPY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在LAYOUT下才能COPY啊

是,router不行的

网友:
    在router中,你要选择网络,然后右键选择增加过孔也可以的。一样重复增加过孔。